一个有问题的19寸液晶值多少钱

楼主(2010-05-09):
一个有问题的19寸液晶值多少钱啊,如图。

网友:
100块不到,我前几天收个三星17的,一边屏好一边屏坏。。100块,,收回来试高压板用!

网友:
这可是19寸的啊

网友:
值不了什么钱.自己玩吧.

网友:
屏都坏了,还有什么用?自己留着玩吧

网友:
呵呵呵,没办法啊,自己玩吧,就是块头太大了,玩都不好玩。

网友:
一般我收这个50元,因为里面能用的也就是个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100元以内可以回收。可以试其它驱动板和屏的好坏。

网友:
我昨日收了一台坏的玛雅15寸液晶100元!拆开换了个C5706就OK了!这样的好事最好天天有!楼主的19寸有意出吗?120元发过来!货到付款!!!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你自己拆看看

我们这边收,屏幕坏的都是50

网友:
我都是50收的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要不拆开看看会不会是屏上有没有元件坏了,或者1117……

网友:
想的到美啊,屏坏了 就不值钱了,60  我要 !!!!!!!!!!!!!

网友:
发过来90元我要!!!

网友:
我这边收一台也就是30 50 元。

网友:
我要回收  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