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设USB启动故障

楼主(2010-05-09):
为什么我的主板一用USB启动就会“死”在开机LOGO的画面呢,路过的大大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是 ASUS M2N-X

网友:
建议你看看USB有没有短路,或是USB里面有异物导置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1-06-02):
看下你插的负载  5V供电没问题的话  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