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四PIN接口解发掉电~

楼主(2010-05-09):
刚接到一块ASUS  M2N-MX SE 板子,客户说之前是好的,放在那放了些日子,现在开不了机了~~加电测机。触发后不到10秒就掉电了~~拔了四PIN接口再触发复位灯长亮,不掉电了~~怀疑是CPU供电有问题,测阻值正常,不上CPU也掉电~~,没思路了~~高手们指点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哦

网友:
要按步就班的修,可以先上假负载,或者CPU,测量VCORE是否正常,板子上其他供电点是否正常
要想来的快点:压桥触发试试,这桥非常的容易虚焊

网友:
和我的那个情况一样,不过我的那个板是M2NPV-VM

网友:
不知道你供电正常不,我供电不正常,我短接绿线,测量了电压,上管的D极有12伏,S极和G极只有0.7伏,上假负荷测试也是主供电没电压.不懂如何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如果你的能修好,请说下,谢谢!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就考虑下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板要上CPU才不会掉电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90218&highlight=

网友:
LZ可以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