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南桥汤手

楼主(2010-05-09):
一台IBM T43客户拿来就说换南桥,测得南桥U口无阻值。蓝牙也用不了。
明显南桥内部的U口电路坏了。但客户说之前在别的维修店已经换过2个南桥了???
先接过来,拆开主板 南桥处已经被动过。
直接换南桥吧!找来个新的FBM 的南桥换上。开机亮了进PE接外置U口鼠标好使,U盘也好用,但点了一会一摸南桥特热有点烫手的感觉
在点了一会就不亮了。重启也不亮,插检查卡跑00 。放了一会去忙别的,回来再开机又亮了,点了一会又不亮了无语了
测各各电压都正常
大家有预见过这问题的吗?

网友:
为什么不再加焊一次南桥呢?

网友:
南桥换了个新的 之前换过2个南桥了 是不是热总烧南桥呀

网友:
PCB板材的问题 如果你对你做的桥很有信心的话

网友:
你换南桥看到有没有掉点,或焊盘洗的不干净

网友:
焊盘,穿孔线似连非连了吧, 最近我就遇上了

网友:
好好看看过板孔,是不是有焊点似通非通

网友:
旁边的显卡有没有黑胶?隔热不好会容易爆掉

网友:
修了这么久还不如去淘宝买快板回来换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南桥烫手  怎么换南桥都不行啊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1.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缺电压也能亮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南桥发烫,直接更换新的后 故障就排除了,会不会其他地方的短路也会造成南桥发烫?

网友:
检查桥的供电,供电正常换桥,还不行那就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