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通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0-05-09):
今天接客户一块845PE的板,开机检测为通电但不跑码,测CPU核心供电1.5V,时钟,复位等都正常,后用手去摸各芯片,发现南桥巨烫,于是马上断电。怀疑南桥短路,接着测各USB口的二极体值,发现都正常,想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也是由于桥缺少一组供电而引起,于是重新开机测桥的各组供电,发现AGP槽后面的一MOS管D极有3.3V。G极有10左右的控制电压,但是S极无输出,此MOS管是为南北桥1.5V供电管,于是拆下此管重新换上一个同型号的MOS管,通电1.5V已经正常输出,诊断卡也已经正常跑码,此板宣告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