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红屏

楼主(2010-05-09):
请问一下维修专业人员
一部一体机启动post自检完毕后红屏
能进入bios显示正常,post自检前半部分正常。
大搞是到引导的时候红屏。
进入bios显示正常,能否排除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这算啥问题啊。。你先排除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不应该哈
硬盘都拆掉了 软件在哪里?
只是光主板点 红屏了 但是能进 bios 显示正常

网友:
液晶的显示器,那就换灯管吧,,,

网友:
直接换灯管

网友:
灯管用久了。。两头都会发红

网友:
还有BIOS 先恢复出厂设置   但是在BIOS  界面是单色  而到后面 就是多色  屏的三基色少一种  达不到  屏问问题就要修了  麻烦也不定修的好

网友:
灯管的事吧,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bios界面是蓝色的吗?

网友:
都说了进bios正常
这几天没来论坛了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这样的:首先如果post自检前半部分没有偏色 花屏 红屏,那么就不能说是灯管问题了,因为灯管问题通常是开机就红,或者一直红。
进bios颜色正常  在打开显示器菜单看看颜色也正常 我认为显示器本身是没问题的。
那么只好把一体机的显示器部分和主机板部分离开来测试了。首先在显示器部分的主板上找到了信号输入线,直接用液晶通用板的vga连线接到显卡上,显示器部分没有点亮,只好通过测对地阻值的方法另判定出 红绿蓝  行 场 线,找一根vga线对应焊接出来。电源输入是直接飞线的电源适配器12v很好判断的,这样就改出了一个单独的显示器。结果点亮了,测试用台式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干扰大了点,可能地线没接好。肯定显示器没问题啥!
那么只剩下主机板部分了。主机板是板载的显卡,红屏那只能怪北桥了啥!最后咋个处理的就不说了,因为我没有bga返修台,怕说出来挨砖头。晕!!!!!
反正问题判断出来了 一体机 进bios显示不偏色  显示器自身调节菜单颜色正常 基本不是屏问题。

网友:
把内存换一下试试吧,我见过在DOS下正常,进WINDOWS红屏的,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确定显卡没问题的话   显示器灯管坏了应该!~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