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 7900GS检测不到bios

楼主(2010-05-09):
一块讯景AGP 7900GS 256M 256BIT,开机报警,想到可能是bios问题,于是PCI卡开机,nvflash检测到核心,但检测不到bios,显示unknow,以为bios芯片坏,换上一块好的,故障一样,检测不到bios芯片,测试5.6.脚有3.3V电压,如何继续详细测试下去?,请提供以下思路或方法

网友:
核心没有工作,就算是没有bios芯片,nvflash也能找到芯片型号的

网友:
欧,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nvflash是可以检测到芯片,只是检测不到bios芯片,这样核心看来是工作了,各电压正常的话那我看是要加焊一下gpu了。

网友:
报警不一定是BIOS问题,这种故障应该是GPU空焊或坏

网友:
报警不一定是BIOS问题,这种故障应该是GPU空焊或坏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啊,那么如果加焊无效的话可能就是坏了啦,先试试加焊~~~

网友:
G71的芯片和G92的差不多呀,大芯片最好调好温度(重植是最好的)

如果1    2   5   6 脚正常就杀GPU吧

网友:
非常郁闷,吹了一下GPU,挂了,核心和显存均对地短路。。。。。。。。。。。。。。。

网友:
下次要测试好再去修
悲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