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进水导致烧机后不加电

楼主(2010-05-09):
主板拿到手后发现被修过,被人拆件了。EC被人拆了,换成1394芯片了。BIOS被人动过。
现在的情况是:目测PQ12 烧机。量到B+,+3VALWP 对地短路。换PQ12,PU14(MAX8734),U6(EC)后OK(不短路了).加外电后发现B+拉低(3V多点),量到MOS管PQ4击穿,换后B+问题解决。现在只加外电发现电池灯长亮,且+3VALW.+5VALW电压抖动。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
呵呵,先把南桥拆掉了在说把,这个机器经常桥烧,电源芯片挂

网友:
楼主应该还是检查一下3 5V负载吧

网友:
二修机很难修滴,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