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求助了,SONY PCG-V505MP

楼主(2010-05-09):
这台电脑不能充电,刚开始不能用电池开机,用适配器开机那充电图标是一闪一闪的,就是一会充电,一会又变叉了。我好辛苦才拆下来,看到一大堆小板的就头大,然后看电池接口附近没有充电芯片,我晕了,,,,找了好久,没找到,插上电池量有12V供电,,但量所有看的到的电感,都没有12V的电压,我再次郁闷,,,后面随便打开机上的一个SONY的电路图,没这台的,看到个MAXIM1909是充电芯片,我想起刚才好像看到个1908的,不过离电池接口好远,上网下了个1908的PDF,还真是充电芯片,一开始就量16脚没电池电压,看PDF是直连的,不过这个不是,是通过一个8脚的不知什么芯片的,1脚是进,2  3 4接电感一边,5 6 7接电感另一边。。。8脚不知去那,板上没铜线。我直接飞线到电感,可以用电池开机了,可是那图标还是一闪一闪的,我现在就用电池开着等用完看能不能充电。。。。。。
     所以利用这时间问大大们,这会是什么问题!帮个下,我问的多,好像没人回。 当然给个图也感谢。

网友:
真是天才,索尼的机也会修呀,这个图基地有,你找找

网友:
没找到这图纸,奶奶的我给忽悠了,,,我想试下电池用光再充电看会不会就好了,结果用完电池就开不了机了。拆开了量开关有时有3。3V有时没有,就是有3。3V也不能触发,看论坛说这有个通病,吹掉H8右下角的2个小元件就可以了。但吹了还是有时有3。3V有时没有,有也一样不能触发,奶奶的电源接头在显卡小板上,不装上没电,装上根本测不到。

网友:
清CMOS我都清了2次了,还是不触发,最多就开关上有待机3。3V,不要玩说南桥这样挂掉,我都什么都没动,就飞线BATT+到MAX1908的电感。电池用完就不开机了。

网友:
建议LZ先找个充电电路的原理研究一下,你的问题是用电池不开机,但是电源可以。说明外接供电的Vin是正常的,围绕充电电路的基本条件,比如控制脚的电位查一查,相关的二极管等,不要看到类似的帖子盲目就做,可能会扩大故障,到时就更难修了

网友:
我这水平 也就有图纸能折腾两下 没图纸是爱莫能助了 看看你的板号是mbx xxx的吗 有的话报个上来我帮你看看我有没有 sony的 图纸是出了名的难找

网友:
我也是,没图纸跟本就修不下去吗,我现在实在是静不下心来修呀,一会要跟MM见面去,机都装好了,不知是什么型号,不过H8/2160,充电芯片是MAX1908的,应该有H8/2160的都差不多吧!
     唉!以后没图纸还是不接了,除非不开机的,现在都不知怎么解决这件事。

网友:
继续我的自言自语,现在拆开了,,用可调电池,待机为0,量3  5V都有了,1。8也有了。开关也有3。3V,但触发不了,电流一直为0,待机为0,应该是H8待机都没工作,南桥也没正常待机吧

网友:
*脏话*,什么都没动,就是重新接上可调 ,现在待机是0。01和0。00之种跳变。

网友:
换一个MAX1908试试吧。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没有待机电流 我刚修的benq 上2的就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我晕,那个客户过来我跟他说我电池用光就不开机了,我说我卖你这台机吧,你开个价,,他说他这机2002年卖来是1W多,我晕呀,,现在收个好的9成新的也才1000多,我说给你修,要2 3天,他说要用电脑,要我给台他用先。靠,没办法,只好给IBM的G41他用。你们碰到这问题会怎么处理。教下,干维修难免会碰到这事

网友:
不会吧 你们熟悉吗 要不就是放虎归山啊

网友:
还好,没不还,这垃圾机器用电池用完的时候突然掉电就烧掉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