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P 开机保护

楼主(2010-05-09):
IBM T40P 开机保护
  刚开始这机器 大电流  换南桥后解决  后来 开机 3 5V 保护   就是待机正常  一按开关就没3 5V
  换3 5 V 负载电容后解决  现在是待机有三个电压按开关后1.8V 没有了!    求高手解答
   B ON 信号一直没有!!!  来自  PMH4

网友:
南桥换好了吗?南桥坏了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下PMH4到1.8V这个1845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开路,不行换个PMH4试

网友:
查1.8V的负载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  南桥引起的

网友:
楼主应该多说一下信息 不然很难判断

网友:
这种情况是后面还有短路的地方
量一下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进行判断把

网友:
英特尔的芯片组么 如果是待机电压还少一个1.22V 这个还没出来呢

网友:
电容都可以换,就一个电压没出来找个图看下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南桥多一点

网友:
好好找找后级负载还有段路,当然了,你得先确定南桥做的100%好

网友:
按开关后除开1.8V消失,3V 5V 消失没有/
如果单单是1.8V消失,测量一下消失后VCC1R8M_ON信号是否还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系列 只要桥不短路 不装桥也可以上电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3 5V 还在 就1.8V 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B:
    I.8V ON 还在  就是下管高电平

网友:
查查1.8的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量出来的!应该可以修的出来!

网友:
3,5v都有了,你就查1。8的开启信号是PMH发出的,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怎么没人提示查下2.5伏哪!和1.8是一组供电,这个有问题就会出你的故障

网友:
我手里的板子你的一样型号,但我的是待机正常一触发  就保护板子上面的电压全无,换3.3V 5V 电容还是一样的现象,以前做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