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 ISL6232发烫问题

楼主(2010-05-09):
明基s73 ISL6232发烫好像看论坛说是通病,不知是哪里的病。换了个新的用了一会又开始烫了
测量VCC3VCC5没有短路,
通病

网友:
高手们指点指点吧

网友:
这个机子真垃圾,我们这有个花屏的搞了好久,毛病好多呀。

网友:
我见到过,一般发烫说明这个芯片已短路,可以看到此时电流是比较高的。正常的小板,你单独加电是没有电流的。我换了一个 ISL6232 后就好。但换了一个好的又比现烧坏,你就要判断大板上w83l951d(键盘管理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有时候有虚焊都会造成ISL6232出现烧坏。

网友:
虚焊应该不会吧,io阻值不偏小

网友:
芯片发烫多数是负载引起的。你可以换换3v 5v的主电容试试,还不行也可以把电感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