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水了!

楼主(2010-05-09):
主板进水了,开不了机,只有在接口的边缘!能不能修,我时菜鸟,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开不了机

网友:
先烤板 那个接口是电源接口不罗 是的话 可能只烧了保险 ……

网友:
先烘干再说!然后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

网友A:
同上 先烤板 然后处理好 要是接口最好换掉 以免日后出问题

网友:
恩!你先把板烤大概八小时然后取出用洗板液洗净量量看有短路没有再各个排除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可以修 先烤机子 及时清理

网友:
先不要带电以免造所有原器件逼烧坏 先烤板 然后处理好再测有没有短路要是没有再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