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不开机

楼主(2010-05-09):
朋友的一台 Acer 3270 笔记本,不开机。插上电源,电源立即自保。怀疑主板供电短路,拆出主板,发现PQ39(AO4427)爆裂更换后测对低电阻任然小于5欧,根据论坛各位高手所言,重点检查与电源相关的电容,很快发现PC119,C467,C468漏电明显,拆掉通电,主板可以加载电源,但还是不能启动,后来发现小板上的U1(G548A2P8)炸裂,拆下,开机,终于看到屏幕亮起来了,提示也出来了,哈哈好开心!

网友(2010-06-14):
故障现象是接通电源按开关无反应。待机电流正常。有3V.5V。按开关有3V到0V的跳变。我加焊I/O和开机芯片故障依旧。有那为大哥修过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啊?说的是本本还是台机啊~说清楚点啊

网友:
你的运气很好 你还没遇到没有明显烧地痕迹的板子

网友(2010-08-02):
我现在就碰到个难搞的本子,电压在11V以下无短路现象,高于11v会有短路保护,很难查啊!!!

网友(2012-01-15):
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能够看到哪里坏,有这么好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