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看到很多笔记本维修的帖子 都提到过EC 我想问一下这个EC指的是什么  望赐教  谢谢

网友:
EC又称KBC控制器,能控制风扇开启,能发出电压开启信号。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ec 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在一组特定系统中,新增到固定位置,完成一定任务的控制装置就称为嵌入式控制器。

网友:
嵌入式控制器 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
相当于台机滴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