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0765R能不能相互替换DP904?

楼主(2010-05-09):
接修一台联想LXB—HF769A ,开机三无。冠捷代工,电源是8s0765,行管c5387,行变fwk0318,二次电源管irf634a1 脚供电300V,2脚为0V(GND),3脚为VCC,电压13.5V,偏低,查外围4电源稳压反馈脚无电压,5脚无电压,查启动电阻R506 500K 正常 代换C528,C512,C516,C511无效,测ZD504(4.3V)ZD505, D501,D505,D507 D511无异常。最后用三星显示器的DP904C更换8S0765R后正常。
     网上搜不到图纸,我是参考基地的各位大大和其它师傅才修好的,现在我想弄明白的是很多人说三星显示器的DP904C可以代换8s0765。我手头正好有一台修好的三星793df,DP904用CQ0765R替换后,CQ0765R报销了。难道两者不能相互替换?请各位大大解惑,谢谢!
      另,前面有人说3脚二极管型号为1N4系列不对,我看了下,机器上本来上的就是这个。本显示器编号LX-EMC D120-004-777NS-A。

网友:
上面没注意看,LXB—HF769A是最后用CQ0765R代换8S0765好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