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主板,该换的换了CPU仍旧无供电?

楼主(2010-05-09):
一块V星845PE主板(是红色的),开机2秒种就自动关机了,在开又可以开机,又关机,就这样2到3次后可以开机,但CPU无供电,此时测量其它各测量点电压均正常,手摸各元件无发热发烫现象,将CPU旁的电源管理芯片HIP66020和HIP6302换了,几只贴片三极管也查了,均不奏效,CPU供电还是0V,手压CPU座无改善,因其它各测量点电压均正常,感到无从下手了,求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测量6302的1、2、3、4、5脚VID信号
8脚电压
16脚电压

网友:
查电源部分电路,可在开机的同时用镊子短接电源的绿线和黑线,测量各电源点的电压(如CPU核心电压、内存供电电压,芯片组1.5V电压),电源的MOS管损坏,系统5V负载有元件短路等。

网友:
这种情况考虑下CPU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先从论坛上搜一下HIP6302的PDF,先明确应该查什么,盲目换件不会百发百中的........

网友:
  谢谢!已经下载了资料,有结果再来报到
  另外,此板拿到电脑城给专业维修人员检查过,也是说“没有办法,搞不定”

网友:
如果只是CPU没有供电的话,没那么难吧......,要是除了这还有别的故障点,那怎么也得先修起供电来以后才能查的

网友:
现在只是CPU没有供电,其他电压测量正常

网友:
控制极G无电压,上管12V正常的

网友:
跑下开机电路,也许门电路,或Io问题呀,

网友:
  谢谢!已经下载了资料,有结果再来报到
  另外,此板拿到电脑城给专业维修人员检查过,也是说“没有办法,搞不定”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是你给钱太少了

现在修板,我们这边才20元一块(同行价)

一看被修的乱七八糟,费劲,就不修了。对不起20元

如果是你卖给我们,看我们不给你修好。。

看看什么影响CPU无电压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富士康的板,型号给忘了,故障跟你的一模一样,解决不了,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无UGATE电压,就查一下6302,6602工作条件,你说你已经换过6602和6302,就先不要再换了。6302VID,VC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