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板卡上的三极管还有IC问题

楼主(2010-05-09):
一般板卡上比较容易烧的是三极管,但换了不懂怎么看用什么样的管可以代替。比如346on T14N03这个怎么看啊!还有一些IC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看IC还有管上面的那此字母都代表些什么,谢谢新手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啊,坏的也满多的,问题是怎么看啊 不是坏少坏多的问题!虽然没解决问题但也谢了!

网友:
贴片三极管的型号一般是缩写
这个表可以看看,也是在论坛下载的,这是找不到原帖地址了

网友:
一般NPN代NPN ,PNP代PNP即可

网友:
346on T14N03是场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