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 -m3复位和PG电压低

楼主(2010-05-09):
649 -m3复位和PG电压低,故障为不跑玛,上假负载测得复位电压0.35V,明显偏低,测得PG电压只有0.3V,如下图: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CPURST、PG同时偏低
首先查一下VCORE正常否

网友:
VCORE电是1.1,假负载是正常的啊

网友:
1:上真CPU,看VCORE电压是多少
2:查查板子的PCI_RST电压是多少,触碰REST排针,该信号有无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