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ML-2010激光打印机卡纸

楼主(2010-05-09):
这打印机每次近纸就卡纸,搓纸轮我检查了也擦过,而且每次进纸都卡纸都是相同的位子呀 连一毫米的误差都没有,不多张进纸 纸能被搓纸轮搓进去 就是到硒鼓下面就停 没到转印滚 和 鼓芯 那里是什么问题, 有修个同样问题的师傅给小弟说一下,我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鼓没有转,,,,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三星机器,鼓很沉,转都转步动。。

网友:
鼓是转了的 我试过了 有没有可能是激光器的问题 望师傅们解答 谢谢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激光器坏了,     可以修激光器吗?

网友:
这打印机每次近纸就卡纸,搓纸轮我检查了也擦过,而且每次进纸都卡纸都是相同的位子呀 连一毫米的误差都没有,不多张进纸 纸能被搓纸轮搓进去 就是到硒鼓下面就停 没到转印滚 和 鼓芯 那里是什么问题, 有修个同样问 ...
引用 网友A:
如果激光器坏了,一般扫描是全黑,激光器价格不非,修比较困难,卡纸一般是齿轮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纸张受潮了也会卡纸的,可以把纸张放到太阳下晒晒。

网友:
纸张没有受潮 我换了好几种纸了,    我想齿轮没有问题 它卡纸每次都卡在同一位置不多不少同一位置, 有时重启又可以打几张。

网友:
按楼主说的,总是在同一个位置卡住的话,那多数是传感器,可以重点查一下传感器。
基本上不会是纸张引起的。

网友:
机器没修了! 客户催命一样

网友:
遗憾啊 很有可能就是传感器的事

网友:
以前修过类似故障,原因是进纸传感器脏了。

网友:
纸张没有受潮 我换了好几种纸了,    我想齿轮没有问题 它卡纸每次都卡在同一位置不多不少同一位置, 有时重启又可以打几张。
引用 网友A:

1)先在鼓芯做个记号,发在机器中,看鼓转了没有
2)J机器自检进纸时,稍微帮助进纸,
3)如果还卡,纸不拿,开机,看机器能不能启动
4)机器能启动,就是你修的问题,机器不能启动,你可以报废了

网友:
我修到过,是感应器的线松了,没有得到信号

网友:
这机器没修过。不过要查得细一点。上次修HP1010,就是卡在定影部分。动不动就卡。结果观察到进纸轮一直在转,但是正常的进纸轮应该是进纸之后就停了的。后来拆机发现进纸部分一磁开关坏了,没有弹回。一换就OK。
所以多观察一下,细节一定要注意。

网友:
你好、、我是学修理打印机的、、感觉你说的扫描 全黑不会是因为激光器坏了吧、扫描全黑我认为是扫描架或者曝光灯故障、激光器坏了影响打印而不是影响扫描吧、、我新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往指点 7# 凌寒

网友:
本人认为 : 传感器转 可能小 为什么呢 ?那里传感器只是识别有没有纸, 但最好还是看看那传感器
我怀疑的对象是 :  1   你换鼓芯看还是不是那样。 2  在换鼓

网友:
先看一下鼓,不要把问题搞复杂

网友:
激光器坏了!

网友:
这个是三星小机器的通病,激光器的问题,可以修激光器。以前修好过几个这样的激光器

网友(2010-06-18):
以上答案感觉都有可能,但是三星机器还有个通病可能一般人都没发觉:机器里面驱动硒鼓的那部分齿轮容易断齿。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再激光器电机转轴上滴一滴润滑油就就可以了。卡纸不是因为进纸装置坏了。是因为激光器电机在限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额定转速! 打印机的主板一般都有激光器电机转速的设计,低于转速就会报错,比如三星的LSU错误。我修过的。

网友:
楼主换对位辊离合器试试。

网友(2010-07-19):
换硒鼓试了没,我知道兄弟的硒鼓容易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