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写三星LCD 数据问题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5-09):
我下载了一个913V的MCU 程序,我的在线写码器只能用*.hex 文件格式写入,怎样才能把*.bin 文件转换成 *.hex 格式呢?
希望那位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不懂,,学习中
。。。。。。。。。。。。。

丹桂飘香 -10 -1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刷写软件是可以选择使用BIN文件格式的,,,

网友:
如果是编程器的话,我的580U就不用转换文件格式,但液晶在线式写码器是要用HEX文件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