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过华硕945GC-MX

楼主(2010-05-09):
接到一块被雷击过的华硕板,网卡芯片已经取下,跑码全部正常,键盘指示灯正常,显示器能“接收到信号”但无显示图像,外接显卡也没用,是不是桥挂了(测过内存AD线都正常),烦请路过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打 VGA 的行  场 3基色对地电阻是否正常!行 场 对地阻值要一致 3基色对地也要一致,

网友:
如果RGB阻值正常,北桥AD阻值正常的话,可以考虑一下BIOS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VGA口RGB和行场信号的波形,80%是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我前几天才遇到一样的情况的~~也是被雷打的  !!!

网友:
我也有一块被雷击过的865板,也是这种情况,VGA口打阻全正常,跑码正常,按键盘灯有反应, 我想应该是BQ坏了,

网友:
桥坏了,不过被雷击的应该打多是南桥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