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问题

楼主(2010-05-09):
技嘉G31M  雷击,网卡明显烧坏(已取)-->开机断电--测到ATX 3.3V 对地短路(不敢强行开机)-->测各MOS管无短路,待机南桥不发烫.测PCI AD线对地阻值相同.跟线路,3.3V从ATX座出来后到一排阻,排阻另一端对地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仔细再往下跟,  求个大致的维修方案..另外还想问下,3.3V是输出到哪几个元件的?  理论不扎实,望指点,谢谢!   对了,12V 5V 5VSB 都正常

网友:
3.3V到南桥到I/o内存供电吧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  桥挂

网友:
1# 同达网络 看看时钟芯片是不是坏了 昨天刚好搞了块845的技嘉的 也是3.3V短路的

网友:
时钟芯片击穿短路就会导致3.3V对地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先把IO,时钟IC拆了再看看

网友:
雷击的主板,网卡IC坏的同时,南桥、IO、时钟发生器都有机会烧坏,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