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频频黑屏

楼主(2010-05-09):
一块盈通A780主板 2300+ CPU    2*1G内存  XP系统    开机不定时的黑屏 有时候开机鼠标点几下就黑 有时候可以玩个2-3分钟黑屏
黑的时候感觉鼠标卡一下的样子  显示器开始黑屏 黑屏了看电源指示灯和硬盘灯都正常 点下关机键 音箱上还有出关机音乐呢(但偶尔也是彻底的司机)我换过内存  装过系统都没能解决

                                               这里的高手多  来这里求助下

网友:
CPU温度。。电源方面的东西有看过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出来讨论我的问题呢???、、

网友:
是内置显的吗?还是外置的?如果是外置的话,也可能是显卡不好~如果是内置显卡,那很有可能是主板不好;主板可能是CPU供电不正常,或时钟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主板可能是CPU供电不正常,或时钟电路有问题  我该怎么去检查呢?
是用假负载去测量吗。。还是。。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那可能是桥的问题吧,问一下,LZ换过显示器试吗   是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啊

网友:
我看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主板不稳定吧,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那可能是桥的问题吧,问一下,LZ换过显示器试吗   是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啊
引用 网友A:

换过显示器。。。。。

网友:
有时按关机键还能正常关机那说明系统还工作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独立的显卡试试

网友:
你换一下显卡试试,不行你在换一个电源,在有了你的显示器没事吧!

网友:
没有换过显卡  显示器百分百是好的换过两台 都是新的

回10楼的   但偶尔也是彻底的死机了的....

网友:
电源换了没?感觉电源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电源换了没?感觉电源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换  个人感觉电源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所以没换....

网友:
找到原因了  是显卡的问题。。。。多谢各位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