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15D开机卡纸灯长亮一般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09):
HP2015D开机卡纸灯长亮一般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没别的好办法,我手里都三台了。

网友:
这个是主板有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这台机器的通病

网友:
我也见过一台,换主板解决

网友:
真这样呀 我有一台 保内出这故障 HP维修站说给换了主板 现在出保了 这卡纸灯又长亮了 HP*脏话*就没个说法????????

网友:
我公司有一台,两个灯长亮,插电无反应,第一次接触维修打印机没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