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55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0-05-09):
HP3055一体机,打印、复印时嗡嗡响,声音挺大的,更换硒鼓后依然如此,请问各位是不是定影膜的问题引起这种响声的,但定影正常。

谢谢各位,机子拆开后,齿轮组件都正常,重新安装后依然如此,我这里没有这个机子的定影轴套,所以这个没有更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先用打印不要用复印试试,先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机器的使用程度,可结合2楼的缩小范围排除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