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电源三极管炸裂,不知啥型号?

楼主(2010-05-09):
一台联想主机用台达电源,型号DPS-230DB A REV:04,板上一个标号Q901的
三极管
炸裂,已看不到任何数字,不知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大虾麻烦提供一下,谢先。
求助
联想

网友:
希望楼主上图片。这款电源我还没接过。。如果是辅助供电用的。上图片后给你代换结果。

网友:
如果是给3843供电的应该是2N2907

网友:
电源的开关管分二种,一种为场效应管,多用2N70或3N90代用,另一种为晶体管,多用C3866或C3150代用。

网友:
楼主的意思很不清,到底是大三极管还是小三极管,如果是小三极管,看看主控芯片是什么,找主控芯片相同的电源主板图,一般主控相同的电路接近相同,如果是开关管的话,其它电源上的开关管一般都能用上,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用3843或1004的吧
Q901应该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