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用水刷了刷,黑屏了,请问个思路,

楼主(2010-05-09):
此显卡原来有电容爆浆,花屏,更换后使用正常,但是这块显卡极脏,就用稀料(就是稀释油漆用的那个)刷了下,末了又用水冲了冲,然后风干,好几天后才试用,结果黑屏了,完全不显示,请问这个应该怎么个思路?
遵医嘱,又放了几天,现在能点亮了,现象是到了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死机,就是卡在那儿就不动了,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短路了,那溶液时酸性,导电的啊,那你用酒精洗洗,在试试吧,要在不好就是坏掉了,记住你后不能着溶液洗啦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随便用水冲 建议楼主再放几天试试

网友:
稀料(就是稀释油漆用的)

是天那水吗?用天那水刷过好多东西好像都没事啊

网友:
要是天那水的话应该没有关系,用水冲就难说了

网友:
不要省那点钱了。以后都用洗板水吗。BGA吧,可能会好

网友:
烤箱放1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