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时钟问题

楼主(2010-05-09):
CPU电压1.2 时钟0.37  0.40 复位1.6  PG1.6  内存供电时DDR400内存 2.5  1.3  内存时钟就有点怪了0.4  2.66   主板不跑马,南北桥供电都正常,点复位开关也正常,压南北桥,压CPU座也不行,没有编程器,没有刷BIOS,不知道如何修了,新手盼望高手来指点

网友:
BIOS肯定是需还要刷的
另外IO坏也会导致不跑代码,要不你先换个IO吧
反正没有编程器也刷不了BIOS

网友:
cpu和内存时钟电压0.4V正常啊,

网友:
内存的时钟是0.4V和2.66V,先没有说清楚,这个好像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好像正常吧,我今天修的三块昂达主板内存时钟都是0。4和2。66

网友:
哦,那我明天换下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