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机器不能进系统,大家说说看

楼主(2010-05-09):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0的机器,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将bios放电后可以显示
       但是将原来的硬盘装上去却不能进系统,自检完毕后只有一个光标在闪,用u盘的时候不能加载启动文件,用光盘不能进系统。
      此机器是AMD 64的cpu,我将本机硬盘挂在其他机器上能正常安装系统,用其他机器上的硬盘能在此机器上进系统
     更换内存无效……
      另外,u盘和光盘我可以确认没有问题。请大家支招

网友:
南桥有没有做过啊,没有的话用风枪加热试试

网友:
可是我用别的机器上的硬盘直接装上去就可以进系统的哦
跟南桥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个人经验,换根内存试一试    如果OK了    讲一下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了,不可以。

网友:
在本机分区试试,别用GHOST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
首先bios能检测到硬盘吗,再看看是不是什么主板带还原的功能,呵呵,我原来碰到过翔升的主板,也折腾了好久,你参考下

网友:
把硬盘分区后重装系统 ,我曾在一台山寨本上遇到过分区OK.

网友:
AMD的机子,我一般都先换CPU看看,有的时候搞了半天,最后是CPU的问题

网友:
LZ用PE看看,反复测试,再不行的话就重新分区看一下,分完区GHO也是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大部分是CPU或CPU底座的问题  带上你的汉堡  烤烤去吧

网友:
BIOS默认设置试一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最近发现AMD的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恩,我遇到过,用光盘启动,给硬盘重新分一下区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你说用其他机器上的硬盘可以进系统  那你就用其他机器上的硬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换个大小一样的 也能收费啊

网友:
没天理了,那么多建议,LZ在吗?不出来说说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呵呵不是我不来,而是这机器现在出新问题了,正在烦着呢…………
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8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