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09):
今天修一台小黑,进了点水,在电源口那,处理烘过后,待机0.03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换个PMH4,62501,无果,后又根换南桥(为什么不看图纸,不看图是为了加快修复的速度,尽管有时事与愿为),冷却后可以开机了,便装机,装好后试机,悲剧便开始了,按开机后,屏正常点亮,Logo画面停了很久,然后除了时间报错外还出来0211报错和0260报错,前者好象是指点杆,后者是系统时间,再后来就自动进Bios,然后键盘全部不能用,换了个也一样,除了开机键,用usb键盘也不能用,老板说南桥是买的新的,请问下还是南桥的问题吗?在线等答

网友:
H8 换个 看看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H8,如果不行,就换一个看看,应该是这边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看你所说的故障

网友:
不要说是新买的就没坏的吗  尤其是那种测试好的  所说的测试好的 基本都是报废的 全新的还有点搞头

网友:
换个南桥,再整整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换个全新的上去

网友:
楼主,修机相当强啊,电源口附近进液,把南桥都杀了,厉害,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不是换过了么?
I/O呢?

网友:
打下USB阻值看什么情况,

网友:
换了南桥后正常了,那些所谓的新南桥都是翻新的,可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