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助

楼主(2010-05-09):
电源型号:ATX-300P4-PFC

故障现象:接上电源不能启动。

开盖检查,保管没烧,发现R12和它旁边的C8、D6烧糊了,只有C8能看到标有“104”字样,其它的都看不清楚,所以发此帖求助R12为多少欧和D6是多少V的稳压二极管。我在论坛浏览过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80921&highlight=atx-300p4-pfc,发现森海塞尔在8楼的回复中的第二幅实物图标志R12为100欧,D6为4148,但是第四幅电路图上的R12却为100K,D6为FR107,D7才是4148。请高手指教一下,菜鸟在此谢过。

网友:
D6不是稳压二极管,用FR107代用,R12阻值为100K是高压脉冲消除电阻。

网友:
那张电路图的零件的标号和实物位置的标号是有不同,要学会看电路图,应该是在什么位置,在坛上下载的图虽然还没有完全画完那图纸已经很详细了,航嘉流行的电源的图纸到现在还没有.

网友:
那张电路图的零件的标号和实物位置的标号是有不同,要学会看电路图,应该是在什么位置,在坛上下载的图虽然还没有完全画完那图纸已经很详细了,航嘉流行的电源的图纸到现在还没有.
引用 网友A:

那个R12真是你图片标示的100欧!烧坏了很多东西:一个变压器、C3866,C1815和好几个电阻电容。这个电源修得够呛的啦,不过还是修好了,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