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成功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09):
客户送来时。说是进水了。打开一看电路腐蚀严重。处理过后。能开机了。可是不正常。有时开机能进系统。使用很长时间也没问题。就是关机过一会。再开机。出现DELL的画面时。就不动了。死在那里了。。。只能清BIOS后。又可以正常开机。这下没有思路了。最后没办法。拿出1420的电源是配器。可以开机。经过长时间测试。没再出现开始的那个故障。到此故障排除。。。。为什么用可调电源就不行呢。现在也没搞明白。等客户来时。拿他的是配器再看看吧。不知道同行有没有碰到啊。

网友:
戴尔的要原装适配器啊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应该是要用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DELL的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就报错,提示按F1跳过。

网友:
戴尔的机都要用原装适配器,否则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的,要用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DELL 的电源有一路是反馈信号,主板会检测到的

网友:
总感觉dell的就是麻烦!好多都要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
用可调电源也就是报个错,不至于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