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有RTD141B资料呀

楼主(2010-05-09):
我有一台天朗TY707S 17寸液晶显示器,现在坏了,花屏!可能是驱动板或程序出问题了,原机驱动板是RTD141B   芯片是RTD2023  屏我未找到正确型号,上面标注如下:Innolux   Display    AM1700005  ,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MT170EN01   不知对不对,还望诸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花屏了先搞信号线。。。。从易到难嘛。。。别把MCU搞坏了

网友:
我中午查了一下线,没问题!用测试信号试机,发现缺红色,但主菜单显示正常,菜单内G B能正常调节,仔细检查VGA头到RTD2023引脚支间正常,望各位大哥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下午换了一块驱动板,是鼎科2621的,好了,感谢大哥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