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网卡驱动启动不了

楼主(2010-05-09):
一台HP CQ45的机器 网卡驱动装上了,但启动不了,代码10错误,驱动装N次了,还是老样子,网卡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卡驱动

网友:
换过系统试试.最好装WIN7试.

网友:
确保驱动是原装的 你在看看网卡的周边电路

网友:
看来应该是要用WIN7系统才行

网友:
昨天晚上已经装了windows 7 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
换网卡IC看看哦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我也搞不明白怎么就好了,我显网卡的晶振,电压一样,好像是1.6吧,没去记,然后把晶振取了下来,想换个上去没发现有这个晶振,又把它给装回去了,居然好了.

网友:
有些时候是系统不兼容,你多换几个GHOST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