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G 怪现象

楼主(2010-05-09):
向各位求助一件事,我的4930G现在一开始风扇老是在不停的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机器老是一会就死在这里,要定几秒钟才可以继续运行是怎么回事,排除病毒的原因,会不会是风扇那的灰尘太多
求助
ACER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原因,你得拆开看看才知道

网友:
拆开看过了,里面灰尘太多清理过了,但是风扇却不转了怪事风扇怎么拆开维修

网友:
风扇是温度高了才转的,你没清理之前,温度很高,所以一直转,现在不转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