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 M2+ SE主板跑码BO

楼主(2010-05-09):
映泰A780G M2+ SE主板下7750CPU跑码BO,下3000CPU跑码正常会亮;把CPU拿到档次好点的主板,能跑码会亮;因此我怀疑主板的BIOS的版本太低,支持不了~去刷了最新版本~结果还是不行!所以我想可能是这主板不支持这种CPU,因此我上了映泰官网查了一下,里面说可以支持,这就晕了~不知如何弄法?所以我随便加焊一下桥,没反应~大家帮帮想办法?

网友:
偶新手,一般先检查条件成立。在么洗刷刷!哈哈 ,就是洗CPU

网友:
你试下换个7750看下...也有可能是硬件冲突的问题

网友:
这以高的CPU去哪找啊!如果有的话,试了好,也不好处理啊~能说它的CPU坏吗?如果是不兼容,我是怕他原来就是用这个CPU,那要怎么办?

网友:
换电源测试过吗?7750的u好像要求很高的供电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的事吧,同一个电源,换另一张主板是OK的哦 ~

网友:
看一下U座吧

网友:
U座有检查过了,也有清理过,没什么异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