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350W电源,LP7510+7500B开机保护修复

楼主(2010-05-09):
对先马这牌子还真不怎么好印象,接手一350W电源,待机电压正常,开机风扇一转又停,再开又一转又一停.拆开电源外壳仔细看电路板,没发现有明示烧坏元件,测各两开关管和三组整流管都正常并未有短路,再开机测试各电压,7500B的12脚,等等电压,都正常,就是保护了!
......
放了一个晚上,早上再拿出来看看!直接查了LP7510,还真有点难找,只有先马电源的广告.什么12V,5V,3.3V的过压,欠压等保护...
好不容易找到了PDF,再跑跑电路,原来这组合的电源,是通过LP7510的第三脚对7500B的第四脚的控制来实现保护,如果图所示

因为开机就保护,怕有软短路开关管和整流管都换新.还是保护,看来只有走险了.断开7510第三脚上连接
7500B第四脚的二极管(去保护)再通电,发现12V,5V,3.3V等都正常,通过看看上电路例图,此IC的保护还是挺集成的,直接对ID输入,再跑跑我的电源,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各路电压在进7510时,还串了个1K的电阻,在路测试各电阻阻值也基本正常,再5.7脚 电压基本正常.但6脚 上的电阻两端电压就..4.X和5.X,根具示例图,其实这个电阻可有可无,就直接短接算了.再接回保护二极管开机,呵呵,还真因为一个看不出问题的电阻,电源5V欠压保护了.
图纸这里有,我就不上传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88879&highlight=LP7510

网友:
7510  6脚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引起输入电位变低,然后导致欠压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