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Q45维修求助

楼主(2010-05-09):
一台CQ45的机器进液.拆开发现只有少量的液体浸蚀了IO的部分,用酒精清洗后未发现有断线的情况。

插电待机0.01,触发后有电流跳变现象,电流在0.7-0.9之间不停的跳动,示波器打IO上的LPC_AD0,能够看到波形的变化。感觉是内存不过循环跑。

目前做过的处理
1、刷过BIOS,情况未有变化
2、更换南桥(因见南桥下有少量的污渍)
3、因手头未有IO(KB926),已经订,准备更换

先请教下,我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

网友:
这样的思路是没办法的办法,还谈什么行不行

网友:
有打过内存的阴值不?像那种问题拿份电路图在手上也无从下手,,,先仔细一点找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