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白光936+白光907+白光架,求鉴定真假(多图杀猫)

楼主(2010-05-09):
在淘宝上刚买的,白光936+白光907+白光架,200元一套买的,不知道真假,请资深网友及专家鉴定真假。我自己根据论坛的帖子鉴定是真的。请专家再给鉴定一下。
声明:本人不是做广告的!!!
下面是实物图:

谢谢!!!

网友:
应该是真的吧,从C5 104电容的脚来看,日本人就喜欢扭成那形状。

网友:
只能说是高仿。。。

网友:
楼上朋友,从哪看出来是高仿的?

网友:
感觉像是真的。做工不错,从倒数第五张和倒数第七张图看调温板上最大那颗绿色电阻是松下的,高仿的也很少用这么高档的电阻。楼主也可以开机试试,开机调到320度,一般20多秒就可以达到设定的320度了。

网友:
仿得。936加温只需10秒左右 就可以到320度。买白光还不如买。仿得太多

网友:
主机、架子是真品。
手柄图少也小。发热芯是真的。

网友:
请问,怎么把面板拆下来?我弄个板子正面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真货,不用怀疑。

网友:
既然树叉版主都说了,我就放心了,呵呵,感谢!!!

网友:
不用了,是真的。
想拆就拆手柄插口处。(印板上6个焊点)
引用 网友A:

好的,今天下班回家看看。然后弄个照片上来。

网友:
看上去不怎么是真的,那个外壳的标签就跟日本原装的不一样

网友:
恭喜楼主,真货啊!

网友:
呵呵,我也很激动。

网友:
楼主的烙铁架和我在市面上买的一样(高越936),但面板上的电阻都是5环的,觉得比较可以。

网友:
烙铁架上的数字是:第一排:907,第二排908

网友:
LZ。。给个淘宝号。。。我也想进一台。。

网友:
新的还是二手的,我一个二手的还200.

网友:
丝印很清淅 旋钮磨沙 线粗 螺钉光泽,正品!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白光936烙铁,从你图片上看,这台烙铁是真的,不过拿到实物在看看才能下最终的结论

网友:
弄了个真货,如获至宝啊。

网友:
绝对的正品了,楼主哪里抢的?还有不?

网友:
正品啊,看外壳的材料就知道,连电源线都是正品原装的,成色不错,值得了

网友:
就是真的话 也没有太大意义  936的 有点过时了

网友:
麻烦楼主密个卖家地址
前段时间刚买了个仿的  好郁闷

网友:
200块买的要是真品那还值得

网友:
二百多···感觉还行吧

网友: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网友:
200就可以买到真品,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