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690g接网线u盘电脑自动关机,像断电似的

楼主(2010-05-09):
ep-690g接网线u盘电脑自动关机,像断电似的?

网友:
那接上声音的线会不会也关机~在这之前你是修什么的?可能说详细一点么?我之前也碰过这样问题~可能是有些集成虚焊所致的~

网友:
首先看看网线接口,U盘接口是否损坏

网友:
I/O或南桥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