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打值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精英NFORCE 4M-A(AM2)主板
主板可以正常使用,但有一问题,搞不懂,特来请教!

此主板为四个内存插槽,在打值的时候,按照AM2打值卡显示:

第一个内存槽和第三个内存槽插上内存打值的时候,只有D区有值.其它全部无穷大,但是插上内存可以点亮,并且正常使用.
第二个内存槽和第四个内存槽插上内存打值的时候,跟上图标示差不多,只不过第二个内存槽有"左边248"这个阻值,但没有"右边263"这个阻值.

网友:
补充:第四个内存槽有"右边263"阻值,但没有"左边248"阻值.与第二个槽正好反过来的.

也就是说,第二个内存槽,右边263阻值,打出来是无穷大,而第四个内存槽,左边248的阻值打出来为无穷大.

请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反正四个槽都可以正常使用.为什么打值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换个万用表就好了,你的表有误差,很正常。

网友:
你那表是不是没电了啊??  没电的话就回有误差的

网友:
我晚上试一下,万用表,确实电不多了,但没注意这样的问题,我将电池换了后,测量一下,然后将结果发上来!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网友:
我特地将万用表的电池更换了,测试结果还是那样.与万用表肯定无关了.

我认为应该与内存双通道的走线有关.

1,2为一个通道,3,4为一个通道,而打出来的值,相对应的一样,1和3一样,2和4一样.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是等待更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