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ell d620不能连网已修复

楼主(2010-05-1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d620笔记本电脑说不能上网。接机后,插上网线开机测试,发现电脑不能打开网页。在我的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中,网络适配器选项没有发现网卡的型号,只有1394网卡的型号。说明没有抓到网卡!
    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附图:

量接口(JIO)的第6PIN.
8 PIN.
10 PIN.
12 PIN.
16. PIN
18 PIN.
20 PIN.
22. PIN
的对地二极体值的为450.

附图:

接口(JIO)与网络选择开关(U46)相连。
量接口的第6PIN.
8 PIN.
10 PIN.
12 PIN.
16. PIN
18 PIN.
20 PIN.
22. PIN
的对地二极体值的为450.
说明网络选择开关到接口的总线没有问题。

附图:

                                                                                                    网络选择开关(U46)与网卡(U38)的总线8根对地二极体值应该相等。 网络选择开关(U46)与网卡(U38)的总线通过电感L69.
L70
.L71.
L72.
L73
.L74. L75
.L76
相连。分别量电感L69.
L70
.L71.
L72.
L73
.L74.
L75
.L76
两边的对地二极体值。量的电感L69.
L70
.L71.
L72.

L75
.L76
两边的为350.然而电感L73
.L74
一边为350. 一边为460.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对量电感 L73
.L74.
两端,数值为无穷大(正常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对量电感 L73
.L74.
两端应该是相通的)。即电感 L73
.L74
已经开路。用烙铁或风枪换掉更换电感 L73
.L74.。

  装机测试,还是不能上网。在我的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中,网络适配器选项还是没有发现网卡的型号,只有1394网卡的型号。说明还是没有抓到网卡!

拆机,取出主板。回焊网卡(U38)

  装机测试能打开网页。修好了,交机给客户!

附图一张:

网友:
开关是不是就是那个黑黑的大大的那个

网友:
这说明网卡虚焊

网友:
那么简单么

网友:
呵,搞技术要的就是胆大心细的态度。

网友:
不认网卡排除了软件部分很多都是加焊或者是换个网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