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 键盘 触控板 外接USB键盘 无效

楼主(2010-05-10):
客户拿过来一台宏基笔记本aspire5110,能正常启动。键盘和触控板无效,询问客户键盘有无进水,客户说无,另外外接键盘也无效。拆机了测得键盘接口处多处有3.3V电压,触控板有5V
求助怎么修?是否是EC坏了? 我没找到这块板的 IO芯片

以上是原文,因为大概1星期忘记修改,所以已经不能修改。
故障以解决,解决方法是 加焊南桥,  故障排除!

如果大家觉得此贴好的话,帮忙顶一下哦!

网友:
我修的那台小黑也这样,也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机器上的键盘。触摸都不能用。USB也不能认设备。无非是控制芯片或者是南桥!很快就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