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报1830和0187错!!!!无法解决.求救!

楼主(2010-05-10):
同拿来一台T61宽屏机器,可以开机进到BIOS,无法引导!报1830.和0187错误,刷了好多个BIOS,换了P24S08CN芯片也一样,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解决过这样的报错,,可以分别介绍下吗??求救啊.大家来讨论讨论好不?
芯片

网友:
从X61系列以后IBM在设计内存槽的时候把右边的内存槽设为SLOT0,左边的设为SLOT1,在开机的以后BIOS要对内存槽上的内存自检,首先默认的是SLOT0槽上的内存,如果没有就会报1830错误。

网友:
原来如此撒 我终于知道R61E 内存槽上的问题了 谢谢撒

网友:
右边的内存槽设为SLOT0,左边的设为SLOT1.....哪有左右啊,,只有上下啊,,怎么分左和右?/

网友:
这种机器内存自检不过去 还能显示 报错吗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报1830的。

网友:
1830可以点亮的。。,还、可以进BIOS,就是无法引导

网友:
0187就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具体的报错解释如下,以供参考:
[local]1[/local]

网友:
具体报错代码编译如下,以供参考:
0180 System Board - 386\486 DMA Command Reg.
主板 - 386\486 DMA 命令寄存器.
0181 System Board - 386\486 DMA Extended Reg.
主板 - 386\486 DMA 扩展寄存器.
0182 System Board - DMA Verify Logic
主板 - DMA 逻辑校验
0183 System Board - Arbitration Logic
主板 - 仲裁逻辑
0184 System Board - Memory Encoding Register Failure
主板 - 内存译码寄存器失效
0185 Processor Card - CACHE Error
处理器缓存报错
0186 Suspend Mode Time Out - Planar
休眠模式时钟溢出 - 主板
0187 Resume Mode - Xtended Data Area Not Restored
唤醒模式 - Xtended数据区没有恢复
0188 Suspend Mode Time Out - Hard File
休眠模式时钟溢出 - Hard File
0189 Resume Mode Error - Hard File
唤醒模式错误 - Hard File
018A System Board - L2 Cache Test Error (MPLANAR2)
主板 - 二级缓存测试报错 (MPLANAR2)
018B System Board - I/O Addressing Test Error (MPLANAR2)

网友:
0187就是那个PS2408电路影响的啊
好好量下周边零件啊

网友:
头次遇到这故障长见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在这里先学习了。

网友:
一台机子报两个错,很少见哦。

网友:
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The access to EEPROM is failed.

网友:
Invalid memory configuration ----Power off and install a memory module to Slot-0
or the lower slot.

网友:
1830 action: Install DIMM in Slot-0, but not in slot-1.

网友:
0187 action:
1. Charge the EEPROM.
or 2. Charge the System board.

网友:
内存插错了,他的内存不能互换,2条内存槽,有一条颜色比较深

网友:
它的内存必须是独一的内存槽,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值得学习,谢谢这位朋友和版主的解释。

网友:
什么意思什么独立的内存插槽 不能互换什么意思  难道说一台机器上两个内存插槽上内存还不能互换吗  是这个意思吗楼上的

网友:
报错一般都是用解密狗解啊

网友(2010-06-11):
T60你难道可以用解密狗解啊??I 服了 YOU!!

网友:
最后没法搞定了。不修了。晕

网友:
我今天也在碰到R61I报1830错误,原来内存放下面的槽,就不报错了

网友:
0187和0188报错是一齐来的,要三个芯片同换才能解除。BIOS  安全 密码

网友:
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0-07-12):
众说粉云,不知谁说的对,只能一一试了

网友:
好像都没有
给出维修方法!

网友:
内存报错还可以屏显的,第一次见啊

网友:
1830可以点亮的..可以进BIOS,就是无法引导..

网友:
插下面内存槽就解决1830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解决这样的问题有思路啦。

网友:
印象中见过报1830的  就是忘了具体是报的什么了   这回加深了下记忆

网友:
前些天遇到一个别0192报错的,换BIOS密码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