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Intel 915P芯片的板能修DDR2内存吗

楼主(2010-05-10):
富士康Intel 915P芯片的板能修DDR2内存吗?

网友:
能说得更明白点吗?是测还是修?

网友:
他说的 应该是能否测试DDR2内存吧

网友:
可能是问:能否上DDR2内存吧

网友:
效果不太好, 这个带他那卡用的。

网友:
我说的是用软件来检测DDR2的内存,不知道可不可以刷一下BIOS好点吗?

网友:
应该是用于修内存...修DDR2的就上一条DDR1的正常内存带坏的...修DDR1的就上DDR2的带起...应该是这样意思.....

网友:
楼主应该说得详细点,就一句话,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我问的是能不能用这块主板来检修内存

网友:
Intel 是从915芯片组开始支持ddr2内存和pci-e的

网友:
915的板子只能上533的内存,那677和800的那些怎么修啊

网友:
就是啊,这样的话怎么能修DDR2 677以上的内存啊?

网友:
必须加上一个所谓的2007测试卡才能检测不亮的二代条子。

网友:
没内存维修卡,只有软件可以吗?

网友:
这款板子检测不了2代内存,不是北桥的原因,是BIOS的原因。

网友:
想检测内存 找NB SB型号一样的板子的BIOS 下来修改 从新刷进去吧 有风险哦
INTEL原厂板 我干!

网友:
用主板加卡可能效果也不好,进入不了测试程式的终究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