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了,不装U供电正常,装U,则CPU没供电,求救```

楼主(2010-05-10):
一块775针的板子,不安装U,CPU有一点一伏的电压,安装CPU则CPU没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场管和电源IC都换了还是一样,高手指点一下吧?  谢谢!

网友:
这个典型无vtt电压喽

网友:
查查6312的36脚电压
另外就如LSD所讲,FSB_VTT电压不出来,VCORE是不会出来的
这里是6312的PDF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isl6312

网友:
把电源I/CISL6312的旁边的三极管折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他旁边那个小三极管,我拆下了没装还是不行啊,我量得1至5脚的VID只有一个脚是零伏,其他都是1点9伏,46,47,48VID也是1点9伏,这样正常吗?EN电压1.2正常,还有北桥好像有点发烫,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导致呢?请求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楼上所说的VTT电压是不是内存的基准电压1点2伏呢?和这个芯片的45   FS脚呢?如果是的话,这个电压我测的是正常的,如果不是请高手指点一下VTT测试点在哪?如果不正常该从哪入手检查,我记得假负载上都标有这个VTT标志,可是我惟独没有这个775的假负载,所以不会测,烦动高手指教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看775 cpu座的图纸 找到vtt

网友:
FSB_VTT前端总线电压

网友:
是不是这个芯片的45脚呢?

网友:
有可能北桥或座子虚焊了

网友:
座是有针脚的775座,应该不会虚焊的,至于北桥,用BGA我加热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手头就一片这样的,哈哈,CPU座问题!加焊了几次都不行,没辙了·

网友:
用手出尽力压就可以有电压,检U,压10次也只有1-2次能过,型号是EP-MGF6100-M。不压就包你没有供电。不过以前修过原装机内精英代工的775针也出现这种问题,通病是北桥左上的管子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知道正常吗?我今天修了一个类似这样的板子。

网友:
你把每个VID引脚的电压都写清楚
"1至5脚的VID只有一个脚是零伏,其他都是1点9伏 " 看看PDF就知道了,这样的VID组合,有几种可能是没有输出!

网友:
8个VID只有第四脚是零伏其他都是1。9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