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跑78 电流1.25左右了

楼主(2010-05-10):
T30跑78 电流上到1.25左右,不亮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重新做显卡撒

网友:
难道是显卡的事吗

网友:
内存不插也是跑78,感觉还没有到显卡这一步

网友:
查下看是不是1.8V电压没出来,加焊下1715

网友:
1.8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我看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啊 加焊显卡

网友:
所有电感都加焊再加焊显卡,只能试试看。

网友:
PCI外设看看,还有安全芯片看看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能说一下 你的电流表跳了几下吗 如果不上内存还是跑78 应该是到了内存 或者还没过内存 个人觉得

网友:
有没有安全芯片的,78要不是安全芯片,要不就是H8的晶振到H8之间的一个电阻掉了吧

网友:
如果是一开机就跑78的话,刷Bios吧 可能他本来是有安全芯片的,现在没有了,或是弄错了 换个没有绑定安全芯片的BIOS就好

网友:
楼主说 内存没过 有电压 那就测测北桥附近的排阻 好的话 加焊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加焊一下看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别人拿来修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芯片,我找了个T4的安全芯片上跑58。BIOS芯片也换了,上电还是跑78 ,内存插不插都是跑78,电流都上到1.25左右。

网友:
把内存槽加焊一下,T30的机器有这样的通病,把内存在多装几下,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觉得都有道理
不妨试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