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5DU56822BT-D43用RST442测试全红?

楼主(2010-05-10):
小弟刚学修内存,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哥!测试的主板是技嘉8IPE1000 V3.0,好条子是512M HY5D12什么的颗粒不记得了!帮我分析下下面两张图: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大侠们说的全红的意思啊?原来这块条子是用好条子都带不起来的,最后换了SPD,刷了从论坛下载的HY5DU56822BT-D43 双8IC 512M的SPD程序(用编程器刷的),现在BIOS可以检测到它的容量,但是单这根条子却不开机跑C1,用RST测试完结果就是上面的图!
和好的条子对比了下周边的电容排阻,发现有个121的电阻阻值为0.而在另一个条子的相同位置的121电阻有121欧姆,把对应的正反两个颗粒拿下还短,电阻拿下量焊盘还是短路!

各位师傅们是哪出了问题啊?请教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查一下短路的那个对应的颗粒,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怎么没人来帮帮忙啊?

网友:
内存的实物图片不清晰,从PCB和排阻看,你这根条子是打磨条,注意看下PCB上从下往上数第二脚不与8脚的排阻链接,意味着颗粒的第二脚是空脚,就是4位颗粒或是降位条,那么你刷入的SPD文件不对造成全红。

网友:
内存的实物图片不清晰,从PCB和排阻看,你这根条子是打磨条,注意看下PCB上从下往上数第二脚不与8脚的排阻链接,意味着颗粒的第二脚是空脚,就是4位颗粒或是降位条,那么你刷入的SPD文件不对造成全红。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条子是补位条吗?我下载的SPD文件就是从论坛下载的 “打磨条HY5DU56822BT-D43双8IC.spd",那这个条子该怎样修啊?是不是要修改SPD文件,还是另外找这个的SPD文件!

网友:
小哥哥, 用 SIS 650的主板看看。。

到底是不是 SPD 的问题。还有PCB坏的可能, 换板,还有
清洗PCB 。 加焊接看看再说。 还有移动颗粒位置方法 判断。 16位一组判断。

DDR1的内存太简单了,我不想多说。

网友:
还有你的木条 要搞4个 颗粒的 128 DDR200-266 。CL3338。

或者 64MDDR 的木条

网友:
还有你的木条 要搞4个 颗粒的 128 DDR200-266 。CL3338。

或者 64MDDR 的木条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在看你的帖子,很经典!能加你好友请教吗?谢谢先!

网友:
还有 买个 RST PRO3 软件的这个好用点。。。 免费的也可以用, 买个专业板 也要不要什么钱。也就几十就搞到。

网友:
还有你的木条 要搞4个 颗粒的 128 DDR200-266 。CL3338。

或者 64MDDR 的木条
引用 网友B:

4个颗粒的是不是兼容性好?

网友:
是否换别的机子测过是否都这样..有的可能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先把颗粒刮一刮 看看上面可有覆盖物!

网友:
楼主先把颗粒刮一刮 看看上面可有覆盖物!
引用 网友C:

可以刮的出来吗?我试试先?

网友C:
可以刮的出来吗?我试试先?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你的条子颗粒是“刮刮乐”了
不是喷漆的 就是被一层”膜”盖了
去试试吧 希望你开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