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如何破开机BIOS密码?超难,求救!

楼主(2010-05-10):
有台DELL D620的机器客户记不得了开机的BIOS密码了,链输三次就自动关机了!!拿来我解决不了.刷BIOS没用,有人破过吗?是不是要拿到DELL服务站才行啊????最好有人可以破解的方法哦,,知道的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
打售后服务站电话撒 他会告诉你怎么解密撒 不用送过去 如果你离他那进也可以

网友:
换IO啊,是在IO里面的

网友:
这个可以先打800电话。一般DELL解密可以有一次免费的机会。
LZ可以试试。我试过几次了

网友:
先打800电话看DELL要多少钱。在给用户报个价。同意了你就牺牲点电话费

网友:
打800好像是免费的吧,不过LZ你那是IO的问题,,装个好的上去不行你打我,,好像有两个IO的哦,,具体哪个记不清了

网友:
不是可以用程序解的吗

网友:
这个要把BIOS 和 IO一起换掉

网友:
哦,好的,。下次去试下就知道了。谢了

网友:
密码在I/O,IO

网友:
同意楼上  密码在I/O里面  换I/O肯定好

网友:
刷一 个机器型号相同,BIOS版本号不 一样的BIOS试试看,上回就是这样解开了以 台DELL的密码。。

网友:
先换I/O ,看看,不行再动BIOS .

网友:
密码在I/O里面  换I/O肯定好//

网友:
把密码芯片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要2个IO 一起换掉的,啊 不过你可以打DELL 800 ,他会核实你身份后给你一个通用密码,你也可以在网上找下DELL 有个不拆机,算密码的软件

网友:
初始化一下EC,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