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原装主板LPC系列IO的上电

楼主(2010-05-10):
求助INTEL原装主板LPC系列IO的上电(IO是LPC47M182),请问开关针的信号需要进入IO吗,还是开关针的信号直接进入南桥呢。

网友:
intel板IO一般都会参与开机的。我是这样认为,没跑跑线看看吗?

网友:
找了一副845的图纸
发现开关进的是南桥

看了一下182M的PDF,没有发现明显的那个引脚接了开关
具体还是需要自己跑线路